[西门子] plc无输出,求解决方法

楼主(2007-02-11):
周六进行除尘处理后,单位的一台plc出了故障power ,run灯亮,输入指示灯也没问题,但没有输出.

估计是输出电源坏了,把plc拆开看也没发现明显的电路故障.找不到故障点

请教大家容易出问题元件,我去测一下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关断电源复位是不是能行,或者可能是输出短路,把负载断开试一下,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C:
挺老的一款欧姆龙40点设备,估计有10年了

我新近接手的,手上没什么资料.连编程器都没有..

没发现有复位按钮.一会去把负载拆下来看看

网友D:
估计负载有短路

网友E:
我看还有别的输入没有到位的可能性大

网友F(2007-03-14):
如果是继电器型的换个里面的小继电器

不过这东西够老的了,寿命也到了

网友G:
可能输出的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H:
送去检测,通常手段解决不了的话,可能就是电路本身问题了, 有些由于雾气灰尘造成的短路,你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I:
是不是那里有虚焊

网友J: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呀,公共线和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