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GOT实际应用中遇到问题!

楼主(2007-02-12):
求助!

各位PLC高手帮小弟一把啦,在此谢啦!

我有一PLC,三菱FX-2N系列,写了一段生产统计的程序,希望通过这段程序来记录生产中的实际产量,并同计划产量比较得出完成率,例如:我的计划产量为1000,实际我生产了481,这时我的完成率就为48.1%,我要把这个结果在GOT上显示出来,可是遇到了一个莫名奇妙的问题,我的GOT型号是GT11系列的,详情如下:

这是我的程序: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384862420.jpg[/upload]

可以从程序上看出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这时我就要把这个结果在GOT上显示出来,首先,我要在GOT上做一个数值显示的软元件: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402892556.jpg[/upload]

软元件号当然要同PLC里面对应,是不是?因此这里也是D203,因为我要把D203的数值显示出来呀,可是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接好通迅线后,GOT上显示的数值并不是我PLC里显示的数值呀,就像我PLC上显示为10.6,可是我GOT上显示为-1,或者变为200,300多的数值,我对GOT上的这个数值软元件的设置如下: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405799469.jpg[/upload]

数值类型我选择的实数,因为只有实数才能显示小数位,我设置的显示位数为6位,小数位为3位

我也试过其它设置,可怎么都不能行,PLC高手指点指点哪里出来问题,我非常感谢,希望以后我们多点交流,我的邮箱:hufei@fujielectric.com.cn,QQ:5973605,多多指教!

网友A: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474956253.jpg[/upload]
这是最后一张图片,希望各位PLC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可能是D203在别的地方无形中受到干扰,你可以自己编一个测试程序,注意把PLC的程序全部清空,然后把测试程序传上去

网友C:
应该是GOT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D:
改32位,浮点数,

那里有16位的浮点数

网友E(2007-03-14):
应改为32位

网友A(2007-07-01):
我都试过了,没有用呀!应该要将二进制浮点数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数,我写过一些测试程序,但也没用!

网友F:
PLC和DOT都要用浮点数呀!

网友G:
??:(flyfox1047)[??]??PLC&GOT???????...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来说说其实 GOT画面显示产量计算不必在PLC中计算,PLC只要输入设定计划产量和现在生产量,且不必变换数值格式,(想得太复杂了,GOT不止是显示用的,它的功能很多),在GOT上数据显示就设定为实数,实际计算就可以在GOT里设定就行。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122221382828.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122204330187.jpg[/upload]

产量百分比 数据显示设定如下: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122252085898.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1228387637.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12291044384.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7112210656677.jpg[/upload]

还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的QQ:240074649.一般在19:00以后上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11 22:43:27编辑过]

网友H(2007-08-28):
看不清楚啊 大点

网友I(2007-12-23):
我的中文GOT软件的帮助文件确是英文的,谁能提供中文帮助文件或其他学习GOT的资料给我啊。谢谢了。

rouxi@tom.com QQ143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