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PLC&GOT实际应用中遇到问题!求救!

楼主(2007-02-12):
求助!

各位PLC高手帮小弟一把啦,在此谢啦!

我有一PLC,三菱FX-2N系列,写了一段生产统计的程序,希望通过这段程序来记录生产中的实际产量,并同计划产量比较得出完成率,例如:我的计划产量为1000,实际我生产了481,这时我的完成率就为48.1%,我要把这个结果在GOT上显示出来,可是遇到了一个莫名奇妙的问题,我的GOT型号是GT11系列的,详情如下:

这是我的程序: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515453570.jpg[/upload]

可以从程序上看出计算的结果是正确的,这时我就要把这个结果在GOT上显示出来,首先,我要在GOT上做一个数值显示的软元件: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525493557.jpg[/upload]

软元件号当然要同PLC里面对应,是不是?因此这里也是D203,因为我要把D203的数值显示出来呀,可是看起来没有问题,可是接好通迅线后,GOT上显示的数值并不是我PLC里显示的数值呀,就像我PLC上显示为10.6,可是我GOT上显示为-1,或者变为200,300多的数值,我对GOT上的这个数值软元件的设置如下: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531657041.jpg[/upload]

数值类型我选择的实数,因为只有实数才能显示小数位,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222535050029.jpg[/upload]

我也试过其它设置,可怎么都不能行,PLC高手指点指点哪里出来问题,我非常感谢,希望以后我们多点交流,我的邮箱:hufei@fujielectric.com.cn,QQ:5973605,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D203在别的地方无形中受到干扰,你可以自己编一个测试程序,注意把PLC的程序全部清空,然后把测试程序传上去

网友B:
请问界面设置D203有没有试过用10进制数?

网友C:
我试过呀,我把原程序删了,就写了几步的的测试程序,也不行,我想可能是这样,请看下面:[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318394524551.jpg[/upload]
好像是要把二进制浮点转换为十进制浮点才能进行监视,

[upload=jpg]UploadFile/2007-2/200721318435454955.jpg[/upload]
可我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个指令,我在程中写了这样一个测试程序,[DEBCD D1 D10],这里的D1我赋值为任意数,如100,但是D10始终显示0,请高手指点迷津!这个转换指令如何运用?谢谢!

网友C:
我想通了,不管GOT里设置的问题,因为我用乘除法运算,GOT里显示正常用,只是运用到浮点的时候就不行了,看来浮点运算真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呀!

网友C:
关于浮点运算后的人机显示问题?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帮助呀?郁闷的慌呀!

网友C(2007-07-01):
论坛里真的就没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