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请教各位前辈:欧姆龙PLC编程中地址是怎么分配的

楼主(2007-02-13):
刚刚接触欧姆龙PLC看过几个它的程序,对里面各I/O对应的地址不太清楚,那位可以给指点一下。

另外,哪里可以下载到欧姆龙的中文选型样本,我找了很久没有满意的

网友A:
为什么你不把你看过的程序拿出来看着说不是更直观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14 12:59:16编辑过]

网友B:
我也是位新手,我想不管学哪种PLC都应该找编程手册或基本的介绍资料学习,各位同仁有没有更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资料上应该就介绍的呀

网友E(2007-03-26):
除了看一些资料和亲自实践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F:
看一下别人的程序不就知道了

网友G:
首先,先要看你是选用的什么型号PLC。OMRON一般的小型PLC,在面板上都有表示。

如CPM1A,输入输出比是12:8(即3:2);所以输入从0.00-0.11这是通道1,依次是1.00-1.11;输入一共10个通道即从0CH-9CH。而输出是从10CH-19CH。即10.00-10.07;依此类推。如点数少的,则依据3:2的分配。

CPM2A同CPM1A。但CPM2AH的(加强版)新增输入20CH-25CH,输出30CH-35CH。

CP1H机型输入100通道,输出100通道。输入输出比依旧是3:2。具体输入是0.00-0.11为输入第一通道。输出第一通道是100.00-100.07。其他依此类推。

CJ和CS系列还有C200Ha的具体可以看手册或样本。其中C200Ha的特殊模块比较烦。在这里一时讲不清。下次有时间再单独说一下。

网友H:
翻跟斗法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网友I:
看手册,一般的在PLC上面都有很明确的表示

网友J(2007-07-20):
很同意十楼的观点,OMRON的PLC不同的型号,输入输出地址分配是不一样的,要区分型号才能说清的!

网友K:
就是没有手册,软件上的教程又是英文版的,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烦!

网友L:
谢谢,看了你这个懂了好多,不过还有一问,就是说有十个点(按3:2比例分配),是每个通道有十个点,还是所有通道里面的总点数是十个?

网友G:
16个,0。00-0。15 不过做外部输入使用时只用到X。11,做外部输出使用时只用X。07。

侧装CJ系列,底板CS系列根据具体模块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