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菜鸟求助,高手请进

楼主(2007-02-14):
请问用三菱PLC怎样编制,灯的闪烁跳动,启动开关不按的话,灯一直闪烁,按启动开关的话,灯OFF不再闪烁

网友A:
初学者的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asp?boardid=30&ID=378&replyID=378

网友B:
大家来帮助一下啊

很重要

网友C(2008-02-28):
看你用哪个系列的啊,如果是FX的话

LD M8000

ANDM8012

ANI M1

out m0

LD X0

OR M1

ANI X1

OUT M1

Q00CPU程式如下

LD SM400

AND SM412

ANI M1

OUT M0

LD X0

OR M1

ANI X1

OUT M1

X0起动开关,X1停止开关,M0灯,

网友D:
很简单的

网友E:
很简单的啊。几个常用的输入输出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