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我是新手,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07-02-16):
我是学电子信息的,我们学过“VHDL入门与应用”,请问一下,这个和PLC能搭上边吗?

我是进单位后才接触到PLC的,完全不了解,请问这个和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一回事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学习编程,单位不能给我提供这个环境,除了计算机我个人还需要准备些什么?

问的问题比较幼稚,请各位不要见笑,还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7-03-23):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最好买个二手的小型PLC 日系的比较便宜,欧姆龙 三菱等 欧美的贵一些 各种小型PLC的基础知识都大同小异 学会一种后 看看其它的编程手册很快就能上手 中型和大型的PLC各品牌之间的差异就比较大了 编程方法各不相同 所以要根据应用对象来学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23 13:42:50编辑过]

网友B:
顶二楼的兄弟,再加一点:多看多写多练多问!

网友C:
来个仿真就行,也不错。三菱的可以。

网友C:
对了,多练习,也是一个好的方法,不过最好有高人指点,这样会很好走弯路。呵呵,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