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三菱妨真软件怎样用?下

楼主(2007-02-18):
下了多次该软件,无法打开,盼已使用者教教。

网友A(2007-03-22):
是这一个吗?GX SIMULATOR C V6C,直接解压就行了,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B:
我用的是GX-SIM要先安装GX后再安装GX-SIM,运行GX在菜单栏点击开始程序test,,就开始虚拟写入PLC后进入监控模式,可以开始调试程序了!

需要我可以传给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23 21:08:38编辑过]

网友:
要先装运行文件,再装编程软件,最后装仿真,点击那个蓝色图标就可以仿真

网友C:
没必要回答这样的贴子,出了问题也不贴几张图,讲得又不详细,叫人家怎么帮忙解决问题啊

就一句不能用,不能用的原因还多了呢

网友D:
以下是引用wqvbka9567在2007-3-27 18:36:00的发言:

没必要回答这样的贴子,出了问题也不贴几张图,讲得又不详细,叫人家怎么帮忙解决问题啊

就一句不能用,不能用的原因还多了呢

不回答就算了,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啊

网友E:
是不是系统提示内存不足?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你的电脑问题,要么重新装一次看看如何

网友F:
以下是引用kraftluo在2007-3-22 22:45:00的发言:

是这一个吗?GX SIMULATOR C V6C,直接解压就行了,我的就是这样,

发给我一份吧,我也想装,谢谢你!!!!

网友F:
邮箱是WANG001LIN@126.COM.再次致谢!!1

网友G:
我也想要。我的邮箱是:chuwuyang@126.com

先谢谢了!

网友H:
直接到FTP中下载,有软件使用说明,包括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的使用。

网友I:
我的邮箱是:renjun_12@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J(2007-05-15):
请问FX2系列的也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