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我买来的三菱编程线不能用

楼主(2007-02-23):
因为我电脑只有USB接口,在电脑市场买来的USB转RS232线后还是不能用,有另外的转接线能行吗?UBS转RS422与RS232有什么不同?它能用吗?

网友A:
应该买条好的!

网友:
像这样的数据线多少钱呀

网友B(2008-06-07):
到代理店买

网友C:
最好不要转接

网友(2008-08-29):
最好不要转接,接不上

网友D:
要小心点买东西!

网友E(2008-09-29):
买USB转接口最好到现场试,试好再买,要不跟厂家买

网友:
不是可以自己造简单的就可以了

网友F:
上次我买USB转RS232线100元,编程线30元。还算好用。

网友G:
不会那么贵吧,我刚买的才三十左右呀。一个转换口不会那么贵》

网友H:
代理店較貴,但一定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