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4250的高精度电子天平设计 请高手帮忙 我编程太烂了

楼主(2007-02-27):
基于MSP430F4250的高精度电子天平设计

基于MSP430F4250的高精度电子天平设计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和微电脑技术的迅速发展,应用到天平领域,出现了电子天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出现世界上第一台电子天平起,短短三十几年中,发展出了各种规格,门类齐全的系列电子天平,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的质量计量。
我国电子天平的发展,紧随国际发达国家之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现已形成规模化生产并广泛应用到国内各领域,同时也部分出口世界上许多国家。
电子天平具有数字显示,直接读数、快速称量、重量轻、操作简便,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并采用了微机技术使得智能化、多功能,可与打印机、计算机相联机进行在线测量,数据统计分析等,使电子天平具有机械天平无法比拟的优点,因此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本设计的电子天平采用高性能单片微处理器控制,确保称量结果的高精确度和高稳定性。附有标准的RS-232接口输出,可直接连接打印机、计算机等外部设备,广泛适用于工农业,学校,科研等单位,作物质质量快速测定。

硬件设计
本系统由液晶显示、键盘输入、前置放大、MCU、报警输出、ISP下载、RS-232接口和电源等几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电子天平框图
MCU
本系统中采用的是TI公司最新发布的一款MSP430系列单片机MSP430F4250。该款单片机和以往的型号的最大区别就是内部集成了16位S-D模数转换模块(图2)。

图2 MSP430F4250内部S-D模数转换模块的结构
S-D模数转换模块和传统的模数转换器不同,它是采用过采样技术对信号进行采样,然后通过数字滤波器进行滤波得到最终的转换结果。所以在启动模数转换器之前要设定过采样率。这个芯片内部模数转换模块过采样率可选32~1024。过采样率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是响应速度越慢。本设计的电子天平要求测量结果精确稳定,对系统响应速度要求不高,所以设置为最大过采样率1024。
内部PGA(可编程放大器)放大倍数设置不同,则系统的灵敏度也不同,但是放大倍数越大,信噪比越小。在本设计中选择设置为放大倍数等于1,以达到最高的转换精度。
为了进一步提高转换的稳定性,减小温度变化引起的转换误差。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过检测内部温度传感器来补偿温度漂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LCD
本设计使用专用的电子天平液晶显示模块,相比通用型液晶显示模块显示信息丰富而有针对性,而且由于功能简单、生产量大,同时具有价格便宜的优点。

专用型液晶显示模块采用了存储单元和显示单元一一对应的显示方式,对于单片机来说,只要在相应的存储单元写入“1”或“0”就会点亮或熄灭相应的显示单元,操作非常简单。液晶模块和单片机的接口为串行方式,由一根数据线和读写信号线组成。由于MSP430F4250没有读写信号线,所以用I/O口来控制读写时序,同样非常方便。
前置放大
前置放大电路使保证测量精度的关键部分,在本设计中采用了仪器放大器的基本电路,用两个OP07组成,如图3所示。

图3 前置放大电路
OP07为低零漂的运算放大器,价格便宜。本电路关键是R13和R14这两个电阻需要精确的匹配。在装配过程中R13和R14使用了精度为0.1%的精密电阻,再加上人工的精确匹配,使本电路的漂移和共模抑制比都能达到很高的标准。同时输出的信号再经过RC网络的滤波传送到A/D转换器的输入端,可以确保测量信号的稳定。在实际使用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软件设计
本设计使用C语言编程,编译调试工具使用IAR的EW430 3.30a,高效地完成了本电子天平的程序设计。

结语
以内部带16位S-D模数转换器的单片机MSP430F4250为核心组成的电子天平,省去了独立的S-D模数转换器,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同时又能够达到足够的精度。采用本设计的电子天平已经投入正式生产,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凭借良好的性能价格比,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网友A:
 求救啊!!!!!!!!!SOS!!!!

网友A:
要金币的给我邮箱发信号啊.我准备了糖衣和炮弹啊!!!

网友A:
???!!?????????????!!.?????????!!

高精度电子秤/电子天平专用芯片PWC318
产品规格书 v 1 . 0 ( 2005.12.20)
上海贝岭矽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Belling-Systr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电话:86-21-54272266 网址: www.systron.sh.cn 第 2 页 共 4 页
PWC318 产品规格书 上海贝岭矽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Belling-Systr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高精度电子秤/电子天平专用芯片PWC318
1.概述
PWC318 是上海贝岭矽创微电子有限公司与合作伙伴合作开发的一种高精度模数转换控制芯片。本芯
片利用Σ-ΔADC 原理,配合外围MCU 及少量的模拟元件实现高精度(16 位以上)ADC 功能,转换速率
最高可达200 次/秒,适用于高精度电子秤和电子天平等应用场合。
2.主要特点
● 最高到25MHz 晶体振荡
● 2 个16-bit 可编程计数通道
● 2 个脉宽调制信号锁存输入并同步输出
● 串行数据接口,1-bit 串行数据输入,1-bit 串行数据输出
● 中断信号指示输出数据就绪
● 5V 电源电压
● 转换数据为三态输出
● DIP16 封装
3.管脚排列
4.管脚功能说明
编号 引脚名 方向 功能描述
1 INT_ O Interrupt signal (active low)
2 OFST O Offset pulse width output
3 RAR O Ramp reset signal
4 PWM1 I Channel 1 pulse width input(Schmitt trigger)
5 SWI1 O Switch 1 control signal
6 SWI2 O Switch 2 control signal
7 PWM2 I Channel 2 pulse width input(Schmitt trigger)
8 GND - Signal and supply ground
电话:86-21-54272266 网址: www.systron.sh.cn 第 3 页 共 4 页
PWC318 产品规格书 上海贝岭矽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Belling-Systr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9 XOUT O Crystal oscillator driver
10 XIN I Crystal oscillator input or ext. clock input
11 CLK O Buffered oscillator clock output
12 CS_ I Chip s el* e c t signal (active low)
13 DOUT O Data output for serial interface(tri-state)
14 DIN I Data input for serial interface
15 SCLK I Clock for serial interface
16 VDD - Positive supply input
5.功能详述
本部分涉及保密内容,略。
6.电路特性参数
略。
7.典型应用
本芯片仅适用于高精度电子秤和电子天平等应用场合,不适合用于其他AD 转换需求。如有需求应
用方案,请联系本公司。
8.封装尺寸
9.联系方式
公司总部:
地 址:上海市宜山路829 号北楼7 层A 座
深圳办事处:
地  址:深圳福田中心区新华保险大厦1510 室
电话:86-21-54272266 网址: www.systron.sh.cn 第 4 页 共 4 页
PWC318 产品规格书 上海贝岭矽创微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Belling-Systro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邮 编:200233
总 机:86-21-54272266
市场专线:86-21-54264403
传 真:86-21-54264402
电子信箱:market@systron.sh.cn
主 页:http://www.systron.sh.cn
邮 编:518026
总 机:86-755-33336777
传 真:86-755-33336788
电子信箱:sales_sz@sysrton.sh.cn
10.附录(采用PWC318 的产品方案示例及代理商)
使用PWC318 设计的电子天平(采用电阻应变式传感器),显示分辨率可达1/60,000~1/100,000,稳
定性1d。
电子天平产品方案设计示例
上图产品方案为贝岭矽创的合作伙伴常州市灵衡仪器有限公司提供。
常州市灵衡仪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于电子秤、称重仪器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制造的专业化
公司。公司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地为国内外众多厂商设计和开发了电子天平、计价秤、计数秤等产品。
凭借对OIML R76 的深刻理解、对欧美市场客户需求的了解以及在电磁兼容性、产品软件及硬件设计等
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为您的产品策划、产品设计,包括外观、软件及硬件开发提供完整的产品方案,并
提供样品和技术支持。常州市灵衡仪器有限公司为该芯片技术支持和销售独家代理。
常州市灵衡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晓敏
电话:0519-8804550
传真:0519-8804537[upload=jpg]UploadFile/2007-3/2007311175329762.jpg[/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