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连接发生通讯失败或超时错误!急急急

楼主(2007-02-28):
PLC与电脑连接通讯时,写入正常;读出或核对的时候就出现通讯失败或超时错误!

我有两台笔记本,一台CPU是INTEL芯片的,操作正常,没有错误.

一台CPU是VIA芯片的,出现了以上的错误.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为解决此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换个网卡试试

另外你说的写入指什么?

谁给谁数据?

网友B:
你用的是那种通讯方式,串口,还是USB转串口,如果是后者,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用的是双机热备系统,采用网络通信。即使这样,也得分情况。

楼主给的条件太少,说的过于简单。

可以肯定不是CPU的事,也有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C:
???????!

是手提电脑直接用串口跟PLC连接通讯,将电脑上的程序写入到PLC时出错.

具体情况是这样:用FXGPWIN软件写好的程序写入到PLC中,写入的操作中会自动对程序进行核对,核对时一般到350步就会停止 然后提示通讯错误.

正如之前所说的,另外一台笔记本没有此问题,用的是同样的软件,程序,PLC,数据线.出错的笔记本串口经鼠标和卡钟测试正常.参数设置跟好的笔记本

一样,每秒位数值也曾试过调高或调低故障一样.重装系统只安装FXGPWIN软件依然没办法解决.

我想出问题的地方一定是在笔记本上,但是到底是哪里问题实在是搞不清楚.

各位还有什么高见还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安装WINXP系统不行,安装WIN98或WINME系统正常.
应该是这台笔记本比较旧,对XP系统驱动的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D(2007-04-01):
路过!学到一点!

网友E:
谢楼上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