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cpu222程序 包装机 [原创]

楼主(2007-03-02):
复合肥包装秤程序,自己编的,准备有机会替换厂家的程序,不知道行不行?

如果哪位高手有的话,发一个参考以下。我厂是江苏无锡剑鹰机械有限公司的双秤包装机。

改进了一点,把包装包数加上了,可以通过TD200看到一些数据。

[upload=rar]viewFile.asp?ID=865[/upload]

改进后的程序如下,已经调试过,好用的。

[upload=rar]viewFile.asp?ID=1142[/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 10:52:38编辑过]

网友A:
没有人看,自己坐沙发.

网友B:
为什么文件我打不开,我是初学者,打开的时候提示

The project file was saved by a later release and can not be opened by this release

是不是我的编程软件有问题,我的版本是S7-Micro/win 32 V3.1.0.31

网友A:
??

你应该使用MicroWin4.0以上版本

网友C:
那应该有点难度的~~~

网友A:
组态软件MicroWin4.0sp3 or MicroWin4.0sp4都可以的。

网上搜搜,“MicroWin4.0 直接安装”,就有答案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4 14:43:29编辑过]

网友A:
从头找到尾找不到我的帖子,回个贴让它到最前面。程序我改过了,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6 14:17:2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