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7-03-02):
请问用编码器测量螺纹钢长度为何不稳定?

网友A:
需要注意的地方:

信号采集的过程有无电气干扰

控制器的采集端口的滤波时间跟你的编码器传来的最高频率

如果还不行,检查螺纹钢的螺纹长度是否均匀

如果不是螺纹钢长度>>导程×圈数(点数÷周点数),则要考虑传动啮合的实际情况

网友B:
编码器安装在电机端(快档轴)比减速器输出端(慢档轴)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