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欧姆龙CS1的PLC输入输出断电器是怎么分配的

楼主(2007-03-04):
欧姆龙CS1输入输出是怎么定义的?就是不清楚输入输出是从cio的多少到多少。知道的请说一下。要是哪里能查的到希望给个详细地址

网友A:
根据基本I/O单元距离CPU远近进行分配,例如最近的为两个16位输入单元,次的为一个16位输出单元,则如下分配:I0.0——I0.15,I1.0——I1.15,Q2.0——Q2.15。以后的可以依次分配。

网友B:
这个你在看编程手册的时候有一章节专门将IO地址分配,仔细看看

网友C(2007-04-18):
根据型号确定你的I/O点数

看看地址分配就行了

网友D:
??:(philohany)????I/O????CPU?????...

以下是引用philohany在2007-3-5 11:52:00的发言:

根据基本I/O单元距离CPU远近进行分配,例如最近的为两个16位输入单元,次的为一个16位输出单元,则如下分配:I0.0——I0.15,I1.0——I1.15,Q2.0——Q2.15。以后的可以依次分配。

基本就是这样,和CJ1的一样。比起C200Ha要好很多,C200Ha的特殊模块和高密度模块都有特殊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