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好像用OMRON的人不多啊

楼主(2007-03-05):
这么冷清,是用OMRON的人少了吗?

在用的人多支持一下啊.

网友A:
我公司95%是OMRON的.因为用的还可以.

网友A:
我有一个CPM1A40点的用作平台控制进砖,有时挤砖有时正常,查了输入输出和机械都没有故障,重新换了一个同样的就好了,程序也没动,不知什么原因?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