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步进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7-03-05):
发条卷绕机的作用同其名称,主要用于各类带料的卷绕定形,大量应用在钢卷尺生产厂及各类发条生产企业。目前使用的带料卷绕机传动电机大多为交流异步电机,加上感应开关,加上正反控制,利用感应开关的动作来控制带料卷紧的长度,精度很低,且失误率高,生产效率也低,产品报费率却很高。进口的卷绕机稍先进,用带制动的异步电机,加上光电脉冲发生器和记数器,根据反馈的脉冲数与设定的数值比较来控制电机启停,精度有所提高,但使用时间长了也要下降,因为制动距离改变造成余部长短不一,且定位角度也不能保证。我们利用西门子S7-214可编程序控制器和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控制步进电机,开发出新型的发条卷绕机,其外观简洁,造型美观,控制精度高,定位角度准确,操作方便直观,在厂方应用中获得了一致好评。
一、 发条卷绕机的技术要求
1、要有正反转控制且速度可调;
2、正反卷绕的长度可调;
3、要有自动和点动功能;
4、每次起始卷绕角固定;
5、最高卷绕速度达到1500转/分钟;
6、最大卷绕力矩12NM;
7、动作顺序:装工件 正转 反转 卸工件、或装工件
反转 正转 卸工件,自动正反转要用脚踏开关或按钮,点动正反转只能用按钮。
二、 控制系统的构成
1、步进电机及驱动器
我们选用的步进电机是南京肯迈自动化有限公司生产的130BYG201型混合式步进电机及配套的HD205型混合步进电机驱动器。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最新式步进电机,其特点是体积小、效率高,是未来步进电机的发展方向。130BYG201型步进电机的最大静转矩为24Nm,4000Hz时的动转矩是 12.1Nm,最大动转矩是500Hz时的19.5Nm。
其矩频特性曲线如下图:
HD205型驱动器具有标准的信号输入端子,信号电压可以是5V.12V或24V,输入电流≥200mA,机内含有光电隔离器,信号可直接输入;脉冲信号的宽度≥20Ms。其机内接线如下:
2、系统控制器
西门子S7-200是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具有很高的性能价格比的微型可编程序控制器(PLC)。由于它具有结构小巧,运行速度高,价格低廉及具有多种集成功能等特点,在各行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的214DC24V型具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子,最高输出频率可达4000Hz;有3个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子最高计数频率达7KHz;配有2K的EEPROM,可永久性地存储用户的程序和其它重要的系统参数。
3、TD-200文本输入器
TD200文本显示器是专为S7-200系列PLC开发的操作员界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场合,是S7-200控制系统人机界面最经济的一种选择,具有如下特点:
带背光的二行LCD液晶显示,可显示40个字符;
无需单独电源,直接与PLC的CPU的PPI口连接;
可显示、修改和设定控制程序中的过程变量值;
可编程的功能键;
三、 系统控制原理
1、电气原理简图
2、控制原理
利用TD200文本输入器输入工件的工作参数:正转卷紧长度(角度),正转卷紧速度,反转卷紧长度(角度),反转卷紧速度,当最后一个参数输完后,PLC 自动把数据读入并计算,并将计算结果保存在断电保护的存贮区中,如果工件不变,以后就不须再输入参数。PLC将根据计算结果输出高速脉冲到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机的速度通过调节脉冲发生的频率来控制,同时将当前的实际转速及已完成的工件数反馈给TD200显示出来;当指定的脉冲输完后,发出中断信号,转入中断程序来处理各种标志信号,并根据原先的转动方向自动调整下次的运行方向,等待下次的启动信号。
每个品种的工件在最初工作时需先试验出所需的参数,因为长度转换成角度的精确值不可知,取决于材料的厚度和卷紧后的内径,可能要作几次调整才能达到最佳值。
四、程序框图
五、结束语
作为可编程序控制器,现在的应用已十分普遍,其已大量替代普通的低压电器在各型设备中被使用,在一般的CNC数控系统中也都集成了内置的PLC功能,但PLC作为伺服领域的控制系统的应用还不多。本系统的硬件构成并不复杂,甚至应该说是很简单,但在软件控制上要实现步进电机的升降频倒是有点麻烦。应用成功并不是说本系统有多么先进,而是作为PLC的开拓应用这个例子,可以派生出许多方面的应用,甚至说只需修改一下控制软件,就能应用于多种设备的控制,该系统具有如下许多优点:
1、控制成本低:与专用的微机控制器比,费用少几倍;
2、本身就是可编程控制器,在机床设计时可以省去许多的中间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等等低压电器,满足控制系统的灵活性和简洁性要求。如用微机控制器恐怕还要许多的其他电器或1台PLC。
3、体积小:与专用的控制器相比,1台TD200加S7-214,其体积远小于带标准键的控制器。
4、可扩展性好:根据控制的精度及控制场合的不同,可考虑是否加脉冲发生器做成闭环控制,可控制两台步进电机的动作。
5、人机界面好:可任自己所需设定各条提示信息,最多达80条;可用于设定故障诊断等功能。
6、适合各种简单动作的设备的系统控制或自动化流水线,固定加工工艺的专用设备设计,旧普通机床的自动化改造等等。

网友:
路过学习中,虽没具体程序,但能了解一下具体项目的设计流程。
还有Lz有TD100的资料吗?

网友(2011-06-27):
不计成本的设计,换来不可接受的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