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 CQ系列与CJ系列的指令转换问题

楼主(2007-03-06):
请教高手:OMRON CQ 系列里面的扩展指令HKY与STIM 可以用CJ里面的哪两个指令可以代替,因为做好的程序直接转换成CJ,转换之后这两个指令不认识了,出现错误,忘大家给于答复
[此贴子已经被oja911于2007-4-6 16:29:20编辑过]

网友A(2007-04-06):
是CQM系列吧?

OMRON官方网站上有CQM1H系列升级到CJ1M系列的升级指南下载。www.fa.omron.com.cn

其中Stim时间间隔指令需要改用MSKS指令调用。

HKY十六键输入指令,CJ系列的2。0版本以上就有了。

网友B:
偶在欧姆龙方面一窍不通啊!以后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