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停止输出问题 ! 百思不得解?

楼主(2007-03-07):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我公司有一台三菱 FX1N 60MR 的 PLC , 用来控制两台油泵,保证对轴瓦的供油在一定的油压。最近经常出现 PLC 运行不到一天就无故停机现象。我又重新换了一个同样的 PLC ,现象还是一样。又检查了一下PLC 的外部接线 , 发现接线牢固,不存在松动现象。

请问老师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否变化过大,或者是PLC输出的24v电压受到了影响

网友B:
停机是PLC没电还是无输出或只是油泵停?控制油泵的PLC输出点是否一直有输出?油泵是否有过流保护?

网友C:
请问怎么检查 她 的 24 V 电压 ?平时她是正常的

停机 是 油泵突然停止,PLC程序停止运行,停运后到现场发现油泵已停,PLC电源还存在,PLC还有报警输出.控制油泵的PLC输出点已没有输出.就像PLC接到\"停止\"指令一样.油泵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D:
以下是引用loveplc在2007-3-7 18:46:00的发言:
看看你的电源电压是否变化过大,或者是PLC输出的24v电压受到了影响

顶!

网友E:
如果是PLC本身故障,有报警指示灯亮,检查下输入、出的电压电流,尤其注意压力信号过来的通道,有可能烧点,也有可能是PLC电池没电。

再检查下旁边有没很强大的电气干扰,比如大电流线圈、触点在PLC旁边,检查接地。

如果是你程序的报警,检查你的报警条件吧

解决了问题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故障,OK?

网友C:
PLC旁边有一个接触器,是不是接触器的线圈 产生的 干扰 啊

网友F:
24伏有无短路;电池是否电压低;在就是你找到它是抱的什么警.

网友D:
还有就是你说的外围情况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你还是再次检查,尤其是急停按钮触点或者条件运行触点

网友C(2007-05-03):
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G:
第一个,急停自动触发。

第二个,PLC内部插接线松动(我碰到过)

第三个,电压波动(可能性不大,输入电压从100V到220V问题都不大)

第四个,程序是不是你自己编的,换电脑你是不是直接用手提COPY过去的程序。

(因为有些程序员会在程序里放上计数器定时器一类的东西,在规定的时间或者规定的次数里锁死全部输出点,这个我碰到最多。)

网友C:
??:(lixiuting)PLC?????? ! ??????...

回复bbdou :

1,急停线我解掉后,发现PLC还是经常自己停

2,问题出现后,我换过新的PLC ,问题没有解决.

3,电压波动可能性不大.

4,程序是用笔记本电脑从另一个同功能、同型号的PLC里COPY过去的。如果是程序里的计数器、定时器动作,应该怎么办

网友H:
24伏有无短路.

网友I(2007-06-03):
出故障的时候,先别着急复位或消除报警。先把笔记本电脑连上PLC,用软件监控,M,X,Y各点的通断情况,仔细看看与运行和报警相关的状态。说白了要查出报警条件哪个ON,或者运行条件哪个OFF?

可否把程序发给我,我来帮你分析。xiaoyuafu1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