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急切望知以下2个题目分别用在三菱和欧姆龙上的plc怎么编写

楼主(2007-03-08):
1.六盏灯顺序控制

(1)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六盏灯正方向顺序全通(间隔时间1秒),马上反方向顺序全断(间隔时间1秒),进而实现循环。

2.单按钮双路单双通控制。

X0

Y2

Y1

(1)要求:使用一个按钮控制两盏灯,第一次按下时两盏灯都亮;第二次按下时第一盏灯亮,第二盏灯灭;第三次按下时第一盏灯灭,第二盏灯亮;第四次按下时两盏灯都灭。按钮信号X1,第一盏灯信号Y1,第二盏灯信号Y2。

第1个问题中有没有办法设置1个5秒的定时器或计数器,每1个单位为条件启动1个灯啊?望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A:
这里可不是编程网站?一般不会提供源程序.建议你自己先试试,有的时候只有尝试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么容易

网友B:
那有没有什么好心人说一下呀

网友C:
我记得我发过相关的贴子,你找找!

网友D(2007-04-23):
1.六盏灯顺序控制

(1)要求:按下启动按钮,六盏灯正方向顺序全通(间隔时间1秒),马上反方向顺序全断(间隔时间1秒),进而实现循环。(用移位指令 SFT)可以实现

2.单按钮双路单双通控制。

X0

Y2

Y1

(1)要求:使用一个按钮控制两盏灯,第一次按下时两盏灯都亮;第二次按下时第一盏灯亮,第二盏灯灭;第三次按下时第一盏灯灭,第二盏灯亮;第四次按下时两盏灯都灭。按钮信号X1,第一盏灯信号Y1,第二盏灯信号Y2。(用计数器和比较指令可以实现)

第1个问题中有没有办法设置1个5秒的定时器或计数器,每1个单位为条件启动1个灯啊?望高手相助,谢谢.

网友E(2007-08-07):
感觉laoyang 发的思路很不错,特别是第1题,第二题就用减法指令也可实现,当然上楼的想法也完全可以

网友F:
给个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E:
6灯运行程序有了,是国了可以运行了

怎么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