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3-08):
大家好啊 请问一下 十字交通灯 中用什么类型的PLC好呢? 谢谢拉

网友A:
随便一个PLC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便宜简单的用个三菱或者欧姆龙的都可以,又简单有使用还便宜,而且稳定度还可以

网友C(2007-09-23):
看你要輸入和輸出的点数就行了

网友D:
PLC成本太高了 用一51单片机就可以了 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