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三菱Q系列的模块~

楼主(2007-03-10):
同志们:

三菱Q系列的模块是不是很容易坏呀,我们厂的好几台机的Q系列都发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接地问题呢?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什么模块经常坏呀。应该不会经常坏的。估计是你们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们厂的用了好几年也没见坏,可能是电路问题,应该接的接地保护啊什么的最好还是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