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1000金币求助三菱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7-03-10):
工程中要采集波形的面积,采集时会产生四个波形A,B,C,D,前面的三个无关紧要,但是确实存在,后面的一个D要求计算面积,以D面积的大小来判断该信号是否有效,其实我们只要把Vd高度采集到了就知道面积Sd,因为这个波形的宽度是0。5ms,形状大体是△,面积Sd就好算了。要求Vd>1v就能达到要求。

关键是这个Vd不好采集,我用三菱的FX2n,8AD采集模块,搞了很久,采集到的数据和用示波器测得的数据更本不一样,也不知道采集到的数据是否是D波形。

现1000金币求助,给思路也可以。下面是波形图:

[upload=gif]UploadFile/2007-3/200731014352283322.gif[/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0 14:50:45编辑过]

网友A:
A/D、D/A转换的编程本身不是很难,但是要得到高精度的输入和输出模拟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面牵涉到增益、偏移等参数的调节问题,而且编程者一定要对外部的输入、输出回路的特性有一定的了解,这就要求编程者有一定的电子电工基础,而且要有一定的经验。希望各们方家能把自己的经验贴出来,以期能使更多的人能够在技术上有所提高。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以下是三菱FX PLC通过FROM和TO指令,从2AD模块中读入原始数据并进行求平均值运算的小程序。其中D100中是原始数据,D300中是采样次数,D125中是采样总和,最后结果平均值则放在D302中.
  LD M8000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2M300 K2
  MOV K4M300 D100
  LD M8002
  MOV K0 D125
  LD M8000
  CMP D300 K10 M380
  LD M382
  DADD D100 D125 D125
  INC D300
  LD M380
  OR M381
  DDIV D125 D300 D302
  MOV K0 D125
  MOV K0 D300

网友A:
A/D的采样精度最主要取决于分辨率。分辨率越高,精度越高。分辨率低的情况,无论你如何调参数也没有用。
FX系列PLC中:
FX2N-3A、FX0N-3A、FX1N-8AV-BD、FX2N-8AV-BD的分辨率是8位。
FX2N-8AD为16位
其余FX系列输入输出模块的分辨率是12位。

再谈谈对分辨率的理解,希望对大家的选型会有所帮助!
  例如:FX2N-4AD其分辨率为12位。所谓12位。是指有12个0、1组成的数,即FX2N-4AD所能识别的数字量的范围。
  计算如下图所示:

[upload=gif]UploadFile/2007-3/20073102305363305.gif[/upload]

  因为模拟量所对应的数字量是整数,所以其最大能识别为1。
  故0--10V的最大分辨率就为 10V * 1/2000 =5 MV。 即10V的0.05%
  当FX2N-4AD能满足现场要求的精度时,就可以选择FX2N-4AD。否则就只能选择精度更高的FX2N-8AD了。
  其他模拟量模块的分辨率理解同上面一样。
  再补充一点:有些模块不带符号位。分辨方法就是看他是0-10V的还是-10V-10V。同样分辨率下,对0-10的传感器来说,不带符号位的模块精度比带符号位的精度大一倍,朋友们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自己算一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10 23:01:15编辑过]

网友B:
关键在于0.5ms

FX2N-8AD的采样时间为1ms×n(通道数)

以FX2N的循环周期为ms级别,不可能做计算

要解决从电路上着手解决

网友B:
0.5ms=2000HZ,你还是从高频线路方向着手

网友B:
如果我做你这套系统,绝对不会考虑用PLC+AD

考虑单片机、DSP等等吧

网友C:
有点难度啊!

你可以设计一个别的电路选通D波形并缓存,输到PLC中

电路选通D波形并缓存的电路应该不是很复杂吧!网上查查好多的!

网友D:
楼上的两位说的有理啊!星期一回去试试啊!

也多谢管理员!

先每人给你们100金币

网友E:
做这类东东,用个1784之类的采集卡比较理想.我们采集后再还原出的波形与示波器是完全相同的.

LOVE老大,12位是指2的12次方,所以那些2AD,4AD,2DA,之类的分辨率是4096哦.

网友D:
各种AD模块都试了,不信啊!看来要像bsmtlxw说的

那样用别的电路了

zhang_zhengping 所说的采集卡,是否装在电脑上啊!如果是那样成本有很搞了。

网友B:
工控机+采集卡。。。+I、O扩展,功能肯定能实现,PCI的AD采集卡大概1000-3000K,

随便给个链接:http://www.pc17.com.cn/product.asp?bigtype=数据采集&producttype=ISA/PCI数据采集卡

网友A:
试试康耐克的采集卡,有一种16M的存储,足够了

网友F:
这样子确实是有点棘手,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尝试换别的PLC针对采集点作个对比

网友G(2007-04-19):
都是高手啊,来这个论坛晚了点啊

网友H:
你这个用PLC来模拟确实难度比较大,如果用信号发生器等到是可以的,PLC的数据反映时间上就有问题,如果你要真想用PLC就 试试性能高点的Q系列的PLC或者用西门子的,FX估计是不能实现了!

网友I:
能不能做个放大呢?

网友J:
都是高人呀 看了半天 还是不知道说的啥

网友K(2007-05-24):
上面的全是高手,佩服

网友L:
Try A/D Capture Card...

网友M:
这里给1000金是不是真的

网友N(2007-07-19):
用单片机吧!PLC太高的速度和精度是难实现的

网友N:
同意十楼观点!

网友O:
??:(zhang_zhengping)?????,??1784???...

同意楼上观点,用PLC+AD会很麻烦的,用采集卡好.

网友N(2007-09-05):
应该不太难的,怎么联系呀

网友P: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Q(2007-12-24):
都是强人呀,呵呵

网友R:
现在水平还不行

不敢说

以后的吧

现在先学习一下

网友S(2008-03-15):
对我来说这实在很难,只是我知道要用PLC或者工控机来模拟,这个本身就是属于很高的领域了,因为我用过连接笔记本的虚拟示波器和进口的真实示波器,虚拟的反映很慢,可以说很多领域根本不行!

网友T:
\"发贴心情\"
谢谢老大,受益匪浅。\"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网友U:
让我了解了不少啊 谢谢

网友V:
我觉得FROM,跟TO 指令只是写跟读吧.配上PID应该好很多吧?只在温度控制上有经验,其他方面也想探讨

网友W:
本身思路就好像不太对,用PLC AD 走了弯路

网友:
我学的就是fx2n系列的,,但是好象不是你说的那简单,还要比较和判断吧,

网友X:
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

网友X:
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06497293我想找个工控维修高手,加我QQ306497293在苏州工作,一起合作发展,

网友Y:
这个帖子高手若云

网友Z(2008-04-26):
研究这个在实际应用中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AA:
其实增加采样速率就可以了

网友AB:
学习中~再接再厉再进步~~~~~~~~~~~``

网友AC(2008-07-17):
D8017>=9且D8018<=50 M101就为1

网友AD(2008-11-16):
我,不懂,我是来学习的,我还想悬赏呢,可是我没有多少金币。

网友AE(2009-01-14):
看看,我看用三菱的FX系列恐怕不行,用Q系列的吧。。我看在个个方面它都可以的,配各种模块功能强大。

网友AF(2009-10-29):
太深奥了,不明白

网友AG(2009-12-10):
关键在于0.5ms

FX2N-8AD的采样时间为1ms×n(通道数)

以FX2N的循环周期为ms级别,不可能做计算

因为FX2N-8AD有8个通道不知你用了几个,还有你有没有读出模块2010,应该用

FROM来读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