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的plc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07-03-10):
[upload=jpg]UploadFile/2007-3/200731017344383693.jpg[/upload] 就是这个梯形图,我用仿真软件运行的时候开关拨到run位置时q4.0为1,然后我将i0.0置1, mw0和我想的一样为10,但是mw1则为2570,然后我将i0.1置1,mw1和我想的一样为10;但是mw0又变成了0,q4.0为0. 各位高手,这个是为什么呀?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MW0:是一个字,MB0、MB1

MW1:是一个字,MB1、MB2

重新分配地址试试,原来的MW1改成MW2

网友B:
谢谢咯,问题已经解决,由衷感谢

网友B:
但是现在我还有一点疑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的结果,可以给我说明一下吗?虽然我是做错了,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的结果,可以吗?

网友C:
虽然你程序没看懂,但我也知道错拿了,双字变量号码应为偶数,

好像是

网友D:
支持楼上的,

MW为偶数,0,2,4

MD为0,4

网友D:
MW0为15 8 7 0

MB0 MB1

MW1为15 8 7 0

MB1 MB2

知道啦

网友E(2007-06-15):
略懂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