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楼主(2007-03-12):
程序正在执行,可以下载用户程序,或是上传程序?

网友A:
我记好象不可以,要先停止运行,上传完后再运行

网友B(2007-04-15):
PLC运行时是可以上传程序,停止时可以上传也可以下载,如果是在线运行时修改程序的话,会直接下载修改后程序(我用的是LG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