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分享]“小车送料”例程

楼主(2007-03-13):
[upload=rar]viewFile.asp?ID=770[/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oja911于2007-4-6 15:53:41编辑过]

网友A:
怎么是乱码呀!

网友B:
,用什么打开呀?

网友C(2007-11-09):
应该是个不错的程序,可是读起来太费劲了,楼住能不能提供流程图和原理图啊最好配个说明啊

网友D(2008-04-27):
不知道是不是三菱的 先看看

网友E(2008-12-10):
就是楼主改加上个注释!

网友F(2009-09-12):
太复杂,指令过多。可以用MOV指令将限位开关和按钮地址存入通道内,通过CMP指令控制小车。

网友G(2009-11-04):
楼住能不能提供流程图和原理图啊最好配个说明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