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发脉冲

楼主(2007-03-14):
由于以前用的都是松下的PLC,没搞过西门子的PLC,哪位有发脉冲的例子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是调用功能模块,适当的定义和修正就OK了!

网友B:
自制脉冲源的设计。

在实际应用中,经常会遇到需要产生一个周期确定而占空比可调的脉冲系列,这样脉冲用两个接通延时的定时器即可实现。设设计一个周期为10s钟,占空比为0.5的脉冲系列,该脉冲的产生由输入端I0.0控制。

分析:采用定时器T1Ol和T102组成如图3-5-7所示。当I0.0由0变为l时,固T102的非是接通的,故T101被启动并且开始计时,当T101的当前值PV达到设定值PT时,T10l的状态由0变为1。由于T10l为l状态,这时T102被启动,T102开始计时,当T1O2的当前值PV达到其设定值PT时,TlO2瞬间由0变为1状态。T102的1状态使得T101的启动信号变为0状态,则T101的当前值PV=0,T101的状态变为0。Tl01的0状态使得T102变为0,则又重新启动T101开始了下一个周期的运行。从上分析可知,T102计时开始到T102的SV值达到PT期间T101的状态为1,这个脉冲宽度取决于Tl02的PT值,而T101计时开始到达到设定值期间T101的状态为0,两个定时器的PT相加就是脉冲的周期。

[upload=jpg]UploadFile/2007-3/200731513405667934.jpg[/upload]

网友C(2007-06-13):
脉冲方式也不说明一下,怎么写啊

网友D:
4楼的说是好样的

网友E(2007-07-26):
用高速脉冲发生器(PLS)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