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选配

楼主(2007-03-15):
两轴位置控制系统,用三菱PLC怎么选?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三菱电机

新一代FR-F700系列通用型三菱变频器最适合风机、泵类负载使用。秉承F500的优良特性,操作简单,并全面提升各种功能。新开发的节能监视功能让节能效果一目了然,内置噪声滤波器,并带有浪涌电流吸收回路,新增了RS-485端子,增加支持Modbus-RTU Binary)协议。

  三菱伺服电机是三菱电机FA产品中重要的产品线。三菱伺服驱动产品集小型,高性能和易用性于一身,并配有种类丰富的电机,同时符合世界主要工业标准,可以满足在不同场合下的应用需要。三菱伺服电机在中国被广大OEM客户所使用,国内加工制造业迅猛发展三菱伺服电机不断精益求精,MR-J3系列18位编码器三菱伺服电机一经推出立即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并广泛使用。三菱伺服电机主要有以下几个系列:
   MR-E系列三菱伺服:机是三菱电机公司推出的经济型高性能伺服系统。具有高响应性,高精度定位,操作间单等优点。性价比极高。
   MR-J2S系列三菱伺服电机:是三菱驱动产品中性能卓越的多功能伺服控制系统。550HZ速度频率响应,131072p/rev高分辨率编码器,配以多种规格的电机,可满足不同场合的控制需要。包括机械性能分析在内的最佳状态调整使使用更回方便。
  MR-J3系列三菱伺服电机:在MR-J2S系列的基础上开发的具有更高性能和更高功能的伺服系统,其控制模式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切换控制方式可供选者。MR-J3系列三菱伺服放大器应用领域广泛,不但可以用于机械工具和一般工业机械等需要高精度位置控制和平稳速度控制的应用,也可用于线性控制和张力控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