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的各种编程软件各有什么用外?

楼主(2007-03-16):
刚刚接触PLC,找到了这个论坛,这是第一次发贴,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各个版本有什么不同?比如win32、V4.X、V5.X等等。

我现在要使用200系列的CPU,请问用哪个编程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中文版本?

还有它的模拟软件可以用么?是不是我编出一个程序来可以通过模拟软件来查看效果?

感谢知道的朋友来转转、聊聊、贴贴。嘿嘿……

这些东西这几天搞的我有点头大!真不好意思。刚刚接触PLC,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SIMATIC S7工业软件

西门子的工业软件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类:

(1)编程和工程工具 编程和工程工具包括所有基于PLC或PC用于编程、组态、模拟和维护等控制所需的工具。STEP 7标准软件包SIMATIC S7是用于S7-300/400,S7 PLC和SIMATIC WinAC基于PC控制产品的组态编程和维护的项目管理工具,STEP 7-Micro/WIN是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的S7-200系列PLC的编程、在线仿真软件。

(2)基于PC的控制软件 基于PC的控制系统WinAC允许使用个人计算机作为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运行用户的程序,运行在安装了Windows NT4.0操作系统的SIMATIC工控机或其它任何商用机。WinAC提供两种PLC,一种是软件PLC,在用户计算机上作为视窗任务运行。另一种是插槽PLC(在用户计算机上安装一个PC卡),它具有硬件PLC的全部功能。WinAC与SIMATIC S7系列处理器完全兼容,其编程采用统一的SIMATIC编程工具(如STEP 7),编制的程序既可运行在WinAC上,也可运行在S7系列处理器上。

(3)人机界面软件 人机界面软件为用户自动化项目提供人机界面(HMI)或SCADA系统,支持大范围的平台。人机界面软件有两种,一种是应用于机器级的ProTool,另一种是应用于监控级的WinCC。

ProTool适用于大部分HMI硬件的组态,从操作员面板到标准PC都可以用集成在STEP 7中的ProTool有效地完成组态。ProTool/lite用于文本显示的组态,如:OP3,OP7,OP17,TD17等。ProTool/Pro用于组态标准PC和所有西门子HMI产品,ProTool/Pro不只是组态软件,其运行版也用于Windows平台的监控系统。

WinCC是一个真正开放的,面向监控与数据采集的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软件,可在任何标准PC上运行。WinCC操作简单,系统可靠性高,与STEP 7功能集成,可直接进入PLC的硬件故障系统,节省项目开发时间。它的设计适合于广泛的应用,可以连接到已存在的自动化环境中,有大量的通信接口和全面的过程信息和数据处理能力,其最新的WinCC5.0支持在办公室通过IE浏览器动态监控生产过程。

注意:模拟软件并不是西门子的产品,是由第三方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