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连接

楼主(2007-03-16):
请问我如果想要V4.0 STEP 7 MicroWIN和TD200同时连到S7-200,这样可以吗?如果可以是不是V4.0 STEP 7 MicroWIN和TD200是不是连到S7-200的同一个COM口的还是怎么连的?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2007-05-31):
估计不行吧,S7-200只有一个口,已经连了TD200,我是把它拔了连的PC

网友C:
只有一个串口,要用数居总线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