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和PLC

楼主(2007-03-17):
各位大侠,人机界面和PLC配合究竟怎样实现控制的?如:人机界面里的程序编好后怎样和PLC通信,其指令怎样传到PLC内并参与处理,最后变为PLC的输出 .请大侠说详细点,先谢谢啦!有无地方专门介绍这方面知识的?

网友A:
人机界面其实就是用来读写和显示PLC状态的一个界面,位和字是同你所用的PLC相对应的.

网友B:
我也想要www.limingme@163.com

网友C:
人机界面其实就是用来 按键,读写和显示PLC状态的一个界面

网友D(2008-03-06):
读写和显示PLC状态的一个界面

网友E:
人机界面就是些按钮,输入输出设备,可以控制PLC辅助继电器的状态,更改PLC里的寄存器的值。它是与PLC采用的串行通讯来改写PLC状态的。PLC处理后输出。

网友F(2008-06-28):
别说的那么肤浅,哪位大哥发点具体资料撒

网友G(2008-10-15):
人機是用於取代傳統繁瑣的外部燈號,開關及七節顯示器等物件,進而達到編輯程式或操作人員易於判斷目前設備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