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卸载完全STEP7~!经典~!

楼主(2007-03-18):
Complete deinstallation of STEP 7 including all software packages

QUESTION:
How can I completely deinstall STEP 7?

ANSWER:
It is principally recommended to deinstall the complete Siemens-Software and to reinstall it after the deinstallation of step 7.
The following text describes the procedure.

Warning:
In the deinstallation described the complete SIEMENS folder and all Registry entries of the Siemens software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are del e*ted. If this folder still contains projects, then you must copy them to another directory using the SIMATIC Manager function "File > Save As&". You can also save the data in another directory or on a different drive using the function "File > Archive". Do not copy or move the projects using the Windows Explorer. Still save your GSD files from the directory "<<DRIVE:>>\Siemens\Step7\S7data\gsd\".

Important:
First transfer your authorizations to the authorization floppy disk provided for this.

  1. Start the "Software" via "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and deinstall all the SIMATIC applications.
  2. Then restart the PG / PC.
  3. Start the Registry editor via the menu command "Start > Run".

  1. Enter "regedit" and acknowledge with "OK". The Registry editor now starts.
  2. Open the directory "HKEY_CURRENT_USER > Software". There you will find the "SIEMENS" subdirectory.

  1. s el* e c t this directory and del e*te it.
  2. Open the directory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In it you will find another "SIEMENS" directory.

  1. s el* e c t this directory too and del e*te it. Then the Registry is free of all SIEMENS entries.
  2. Close the Registry editor and then del e*te the complete Siemens directory (<<DRIVE:>>\Siemens) as well as all the S7 files in the Windows system directory. For this you open the Search mask via "Start > Search > Files/Folders..." and search for all the "S7*.*" files.
  3. del e*te the SIMATIC folder in the start menu.
  4. del e*te the data file "simatic.cfg", located in the Windows-directory (e.g. C:\WinNT oder C.\Win98).
    Note:
    With new operating systems it might be the case, that this file is already no longer there.
  5. del e*te the data files C:\RASETU*.*
  6. Search the data file "citamis.str" via "Start>Search>Files/Folders in the windows directory (e.g. C:\WinNT C.\Win98) and del e*te this file
  7. Additionally, empty the recycle bin.
  8. The deinstall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n.

Keywords:
Deinstallation

网友A(2007-10-16):
????STEP7~!??~!

我怎样才能完全卸载STEP7?

答案
它主要是推荐给那些需要完全卸载西门子STEP7软件后再重新安装的人 。
以下文字描述了卸载步骤。

警告
在卸载完成后,西门子文件夹和安装到您的电脑注册表中西门子软件都会被删除。如果这个文件夹中仍然包含的项目,那么你就必须复制到另一目录中使用【SIMATIC Manager】的文件>另存为(File > Save As) 。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保存数据,在另一目录或在一个不同的驱动器使用函数\"文件>档案(File > Archive)\" ,这样就不用拷贝或移动使用了windowsexploer的项目,您的GSD的档案目录仍保存在\" \"<<DRIVE:>>\\Siemens\\Step7\\S7data\\gsd\\\"\"

重要提示
首先利用授权软盘转移你的授权。(其实网络这么发达,这个可省略,重新找个
1、通过\"开始\" >设置>控制面板>添加或删除程序\" ,卸载所有的simatic应用项目。
2、然后重启电脑/编程器
3、通过菜单命令\"开始\" >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启动注册表编辑器 。
4、进入\"注册表\" ,并按\"OK\"确认 。该注册表编辑器,现在开始进入。(外国鬼子的系统可能比较麻烦,跟咱们不一样)
5、打开目录\"HKEY_CURRENT_USER > Software\" 。所以你会发现, \"SIEMENS\"子目录
6、选择这个子目录,删除它。 (这一步需谨慎、要确认再下手,别到时候哭鼻子
7、打开目录\"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在这你会发现另一种\"SIEMENS\"目录
8、也选择这个子目录,删除它。完成后,系统就会允许重新安装STEP7了。(这一步还是需谨慎、谨慎、更谨慎
9、关闭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完全删除windows系统目录中西门子目录(<<DRIVE:>>\\Siemens)例如:D:\\Siemens ,以及所有的s7档案。这个你可以打开搜索工具具,通过\"开始\" >搜索>文件/文件夹… … \"并搜寻所有的\"S7*.*\"的文件。
10、在【开始】>所有程序-菜单里删除<Smatic>菜单
11、删除位于系统目录下的电子数据文件\"simatic.cfg\",例如:(C:\\WinNT oder C.\\Win98)
12、删除数据文件C:\\RASETU*.*
13、从\"开始\" >搜索>文件/文件夹-里面搜索数据文件\" citamis.str \",在windows目录下(如为C:\\WinNT 或C.\\Win98)找到后删除此档案。
14、此外,空回收站。
15、卸载工程到此结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16 16:34:4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