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使用PLC的各种输出.

楼主(2007-03-18):
Hi,向个位大虾请教几个问提: PLC有多少种输出?

是不是有三种:1.继电器输出; 2. 晶体管输出; 3. 脉冲输出?.

什么情况下选用哪种输出?

我想控制灯的开关, 用哪种输出? 控制Step motor用哪种输出?

I have a PLC : FP Sigma, Could you kindly tell me how do I define its output?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只有1.继电器输出; 2. 晶体管输出;

控制灯的开关用继电器输出,控制Step motor用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