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写的S7-200解密软件

楼主(2007-03-19):
[upload=zip]viewFile.asp?ID=802[/upload]

网友A:
有人试过吗???我也是一时

网友B:
金钱不够啊

网友C(2007-05-24):
不会是带CN的不能解吧,我有能解后缀不带CN的S7-200软件解密

网友D:
老兄,怎么说里面缺少一个文件,下载了没有用啊,根本无法打开,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E:
总要100元,分值不够!!!

网友F:
怎么说里面缺少一个文件,下载了没有用啊,根本无法打开,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和楼上的老兄是同样的问题呀???

怎么回事???

网友G(2007-07-11):
??:(kakalu)VB??S7-200????

谢谢楼主,小弟用了,不错,

望楼主多出一点,,,呵呵,

网友G:
大家一定要技持哦,,,,,我一开始以为也是假的,,,但用了,还行,我用的是224

网友H:
怎么无法运行,能给一个回复吗?

网友I(2007-09-05):
怎么才能弄到100

网友J:
带CN的不能解吗?

网友K:
我要试试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L:
经过验证,用USB/PPI无法解密。该软件没有端口选择。USB用的一般是COM3、COM4口。该软件仅针对COM1口。不是很好用。

网友M(2007-11-04):
是解200全系列的???

网友M:
能把串口号改一下用码?

网友M:
譬如原来占用的是COM3 然后把他改成COM1

网友N:
我也来试下

网友O:
我也是金钱不够呀。

网友O:
是啊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P:
老兄,怎么说里面缺少一个文件,下载了没有用啊,根本无法打开,是不是出了什么问

网友Q(2008-01-09):
品质确定:提供产品免费试用
公司宗旨:让您确定产品品质的前提下,供应优价配件
业务内容:变频器产品OEM、代工、贴牌、定制等
批量用户,可以申请OEM定制,享受定制售价哦
变频器优价提供,0.75Kw 650RMB;1. 5Kw 720RMB;2. 2Kw 820RMB,3.7Kw 960RMB,有需要的联系我哦 13961503761 石先生
szf5182@163.com
产品特点:
1、采用磁通矢量SVPWM控制算法,技术先进,输出电流谐波成份少,效率高
2、32位DSP进口芯片,响应速度更快,适用于机床等高要求负载
3、最大载波频率达16kHz,能实现超静音运行
4、数字键盘、模拟电位器、外部智能端子等多种输入方式,控制方式非常灵活
5、具备摆频运行、自动电压调整,死区补偿,自动转差补偿,直流制动,停电再启动等多种功能,可满足高精度、高复杂度控制要求
6、智能故障管理和保护功能,能保证任何故障情况下变频器和电机不受损坏
7、工艺先进,结构紧凑,产品外形美观大方
8、根据负载特性内置21种v/f曲线,同时更具有自定义v/f曲线功能,适用于大负载应用场所

网友R:
我有能解后缀不带CN的S7-200解密软件,带CN的能不能解呀?

网友S:
以下是引用zzx2967410j在2007-6-17 11:03:00的发言:

怎么说里面缺少一个文件,下载了没有用啊,根本无法打开,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和楼上的老兄是同样的问题呀???

怎么回事???

缺什么到google搜一下,下一个,也可以随便装一个PLC破解软件(未注册)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T:
我用它后怎么PLC和电脑就不能通信了,请版主帮一下好吗?我的QQ:595982584

网友S:
可以用,缺一个文件可以在网上找到

网友U:
看了楼上的,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用

网友V(2008-03-16):
金币越来越少拉

网友V:
不能用啊,缺少一个文件

网友W(2009-04-10):
缺的文件在网上哪里有呀,楼主能提示下吗?

网友:
貌似 没人来改过 不下了

网友X(2010-07-05):
晕,不是原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