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GX DEVELOPER 8 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7-03-19):
三菱GX DEVELOPER 8 软件怎么安装??要什么系统环境?
本人是初学者,请求各位达达帮忙谢谢!!!

网友A:
就在GX DEVELOPER 8 软件目录下的有一一个文件夹里,可能第一个。是E开头的

网友B:
也就是说我只要装EnvMEL文件夹里的环境装好,再装软件根目录里的setup就可以了是吧,操作系统xp,2000,NT的都可以装是吗?

网友C:
是的,你的系统第一次安装GX时就得先装EnvMEL 文件

网友D:
只要先装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那么环境就装好了,再装软件根目录里的setup就可以了!

网友E:
原来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仿真软件装不了那又是什么回事

网友F:
想在这里下这个软件都下不了,就不要谈用了

网友D:
可以用FTP软件下,实在不行可以联系我,我传给你!

我的邮箱:zhouhong321@msn.com

网友D:
仿真软件安装必须在安装好GX后安装(GX安装时一般不要勾选,勾了结果我没试过,我认为不必勾),可以直接安装GX_SIM文件根目录下的SETUP就行的。

网友G:
我也是一直装不了仿真,TKS

网友(2007-05-14):
有的XP系统不用运行.

网友H:
看安装说明

网友I:
都有什么防真软件呢。

好不好用,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J:
其实安装是比较简单的,一般软件说明中都已经告诉你了!

关键是编程呀!

网友K:
赞成,编程真的比较重要

网友L:
??:(topiiisoye)??GX DEVELOPER 8 ??????...

请帮帮忙我安装的三菱GX DEVELOPER 8 软件打不开

网友L:
安装时提示什么通用组件初始化失败呀

网友L:
是不是网上下载的不行啦

网友L:
GX安装时我勾选了,装好后按键都是灰色的呀,请教老师指点////

网友M(2007-08-02):
??:(tailisch)GX???????,???????...

与楼上的一样,一片灰色,怎样解决啊。

网友N(2007-11-24):
我的软件安好了,可是,打开后所有的按扭都是灰色的,,只有打开文件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O:
我的是无法建立新工程,怎么办呀。我试过在别的机器上都没有问题的,可是在我的本本上就是安装不了。

是不系统的问题呀。请各位大陕帮帮忙。

网友P:
先启动envmel的setup, 然后在启动主文件夹下的setup, 这样安装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Q:
安装成功后提示新建文件初始化失败,怎么回事?(安装时我没有对监控选项打钩)

网友Q:
安装后新建文件提示初始化失败,文件打不开,怎么回事啊,请高手赐教!(安装时那个监控我没有打钩的哦)!

网友R:
关于GX Developer安装和容易出现问题请参考我的BLOG: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 安装详细说明(还包括安装仿真的注意事项):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1419307.html

GX-DEVELOPER8创建新工程失败的解决方案

http://ye_w.plcjs.cn/archives/2007/2007927202711.html

网友S(2007-12-27):
为什么,我用了三菱GX DEVELOPER 8 软件,却打不开,在三菱GX DEVELOPER 7 下编辑的文件呀?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呀!

网友T:
想问下,有人装了吗?支持滚轮滚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