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帮忙啊!!

楼主(2007-03-20):
装了几次了都是这样,怎么办??[upload=bmp]UploadFile/2007-3/200732011383681787.bmp[/upload]
中间有要装钥匙  我选者先安装就成这样了..

网友A:
没见过,不好意思

网友B:
我给你一个SN码你重装一次看看,223-421123508,如果好了告诉我一下,我的QQ是505429424

网友C:
不行啊!!!重装到输入钥匙的时候没法填,而装完之后就成了 上面带图的情况,它都不让我打开..

网友D:
可以装解密的

网友E:
从新在下载过S7程序安装,本人曾经试过。可能是安装的程序问题

网友C:
我就是在本中心下载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事情的?谁那还有地址给个 谢谢了!!!

网友F:
我也怀疑是安装程式的问题.嘎嘎!

网友G(2007-09-19):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可能需要找到STEP7的安装目录,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删除了。

然后再用WINDOWS优化大师把注册表清理一下,重启电脑一般是可用的了。

我装了几次程序,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处理的。如果能行别忘了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