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我是初学者,请问PLC的输入端用不用接电源啊?

楼主(2007-03-20):
刚接触PLC不久,因为看到书上画的I/O接线图输入端都没有接电源,但自己又有点迷惑,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三菱的吧!

PLC里面已经串了一个电源了。

网友B:
[??]

以下是引用limingliming在2007-3-20 21:56:00的发言:
shi di

网友C:
PLC????????????

是三菱的啊!那"L"和"N"两个端子不就是来接电源正负极吗?

是不是这样:DC输入的输入端就不用外接电源,而AC输入的就要外接电源?

望回复!

[em06

网友A:
你用的是FX1s系列吧,L和N端接80-220V交流电就可以了,一般不要再接外界直流电源,在端子上有一个24v,com就是负极

网友D:
是三菱的吧!

PLC里面已经串了一个电源了。L N 是接220V的哦

网友E:
嘿嘿,这是上学时一直困惑我的问题,觉得太SB 了,一直不好意思问老师。多谢了

网友F(2007-06-22):
PLC的24+对外只有450ma,如果接线比较长,线路较多的话建议用一个功率稍大的开关电源,24+接在PLC24+上面就可以

网友G:
??:(roomfwj)?????,??PLC??????...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思考过,初学者就是这样

网友H:
明确一下:

1、PLC本身是需要电源的,分AC220v,DC24v。(不过你问的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2、PLC的输入端,要根据不同品牌的PLC有不同的要求,例如:我用三菱的就不需要接入电源,直接把触点接入COM端和输入端就可以;但是用Omron的就需要接入DC24v电源。至于其他的看下手册的接线方式就知道了,使用前最好多看几遍。

网友I:
LN接220V,PLC内部有24V电源,COM是公用端

网友J: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K(2007-07-27):
是三菱的。确实PLC里面有串接的电源。

网友L:
PLC肯定需要电源

注意区别一下小PLC和PLC模块

网友M:
??:(roomfwj)?????,??PLC??????...

plc编程元件是一种软元件,它不同于一般的电气元件,在接线时只要注意它的输入和输出点

编程时,左边的束直线是它的虚拟电源线

网友N:
楼主需要好好读一下手册了

网友O:
三菱PLC输出端需要电源,输入端不需要.

网友P:
L和N端接80-220V交流电就可以了,一般不要再接外界直流电源,在端子上有一个24v,com就是负极

网友Q:
看到实物就能明白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