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与S7-200的通讯

楼主(2007-03-22):
前两天用组态王与S7-224通讯,用的是RS485转USB电缆,刚开始很正常,但是当PLC断电后再上电就通讯不上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提供一点思路,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如是只是点对点或许三到四个站点,建议你用\"网络读\"和网络写\"指令.

[upload=rar]viewFile.asp?ID=824[/upload]

网友B:
楼上的不要文不对题,楼主的问题跟你的回答没有半点关系。

楼主可以再看看你的串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好像很多都会出现类似问题吧?不过,说实话,组态王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D(2007-07-07):
请教组态王和s7200通讯,采用那种方式速度快点,ppi的速度忒慢。

网友E:
组态王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