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注释的问题!

楼主(2007-03-23):
小弟是初学者,我单位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我看到别人在向PLC传程序时只传参数加程序,不传注释,请问高手可以传注释吗?请给小弟详细讲讲,先谢了!

网友A:
好多PLC是不可以传注释的!注释会影响PLC的执行速度的!

网友:
可以的,FX的有些都可以,何况Q的

网友B:
???
按图示就可以了,每设数字1,就可以用500个字节.[upload=rar]viewFile.asp?ID=834[/upload]

网友C:
在向PLC CPU写入程序时同时写注释这个问题在2001年我那时也是刚学,跟着韩国人调试设备,他们电脑里有设备程序的注释,但我用笔记本读出的程序没有注释很纳闷,在调试完毕时,我提出是否可以把注释一起写入plc,他们回答我说注释在plc内要占用空间,plc没有那多余的空间写入注释。现在我自己编写程序写入plc时从没有这样的念头把注释写入plc,今天又看到这样的问题就觉得很有趣,写入注释plc运行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明天我要试试,结果如何我会在这里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