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菜鸟求助:宏指令mcr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3-23):
宏指令mcro是什么意思?怎么使用??

通过模拟量模块输入plc后再怎么进行处理?

[此贴子已经被oja911于2007-4-6 15:55:52编辑过]

网友A:
带参数的子程序调用

————MCRO

N

S

D

N:子程序编号

S:参数数据低位CH编号

D:回信数据低位CH编号

组合使用指令 SBN、RET

调用N所指定的编号的子程序区域的程序,根据s所指定的参数数据和D所指定的返回数据,可以进行与子程序区域程序的数据传递。

网友A:
N:子程序编号

S:参数数据低位CH编号

D:回信数据低位CH编号

组合使用指令 SBN、RET

调用N所指定的编号的子程序区域的程序,根据s所指定的参数数据和D所指定的返回数据,可以进行与子程序区域程序的数据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