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切求助:关于PLC的立体车库设计

楼主(2007-03-24):
本人毕业设计主要是通过运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一个有三个自由度的机械,模拟现实中立体仓库的存储过程。它的三个自由度我们有三维立体坐标轴X、Y、Z表示,它的位置控制是通由步进电机的控制丝杠旋转而实现的。每一个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轴上位移的增减,从而达到定位的目的,PLC是用三菱FX-1s-30MT系列,驱动器是用SJ-220型,步进电机的型号是42BYGH5403,j键盘输入,晶体管显示,答辩在即,可是我对写PLC程序还是一点也不会,请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28 14:12:55编辑过]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实际的东西,要是没有,真的不知如何帮你

网友B:
要是控制三个步进电机,你就玩完了,三菱FX-1s-30MT最多只能控制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C:
我只能帮你修改程序,不可能帮你编程序,

网友D:
谢谢 实际的东西都有,还请帮帮忙,就是连接方面,还有程序方面,键盘与FX-1s-30MT的plc是怎么通信的,我要控制的是三个步进电机 脉冲分配 我主要做的就是软件方面,都不 知道从何入手,今天又被老师批了 哎..........

请各位老师帮帮忙 我的邮箱tang_tang1205@163.com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30 9:19:4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