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问用三菱软件设计SFC流程图如何编自动、手动程序

楼主(2007-03-26):
本人感觉用软件设计流程图编程比较适合新手编程,不要设计线路图。再转换设计梯形图编程。PLC书上讲的流程图设计都是自动程序,没有自动、手动混合程序。

请问如何用软件设计SFC流程图自动。手动混合程序?

网友A:
我的理解是,SFC程序是一个个程序块的有序组合,梯形图是一个个触点的有序组合,SFC程序是建立在梯形图程序基础之上,学习编程应该先学梯形图编程,了解理解各种逻辑关系后再学SFC就轻车熟路了!

自动和手动只是输出动作的条件,本质是没有区别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30 22:30:2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