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7-03-26):
各位前辈:

小女子刚接触S7-300,觉得最难的还是模拟量部分的处理,强烈希望能有热心的大虾提供一些模拟量处理的资料。

最好是实在的例子,谢谢,鞠躬!如果,您有时间,请发我邮箱:seafowl2006@126.com

网友A:
我也在寻找中,谢谢赐教fschs@21cn.com

网友B:
模拟量的东东,确实很难搞,我一般用上位机处理,很少把模拟量处理留给PLC

网友C:
模拟量处埋关键是看输入的信号是什么,目前常用的有4-20MA,0-5V,0-10V(直流)等,弄明白模拟处理模块对应的地址及数据是多少即可,然后再是采集时间及换算.

网友D:
我希望能得到某位大侠的详细指点,谢谢啊!等待中.........

网友E(2007-04-25):
找到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F:
300的模拟量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处理。FC105和FC106就是2个线性转换功能。在软件编程环境中在线帮助这2个指令吧。有问题在随时发贴。当然300中模拟量模块的2线制和4线制的硬件组态配置要深刻理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