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2N-8ER的模块的地址~~请大师帮帮忙告诉小弟

楼主(2007-03-28):
大师帮帮忙啊!~~~小弟有个FX2N-8ER的模块~~~~想把输入输出点用上,但小弟没找到FX2N-8ER的模块的地址~~FX2N-4AD-TC的模块的地址我找到了是 K2030 ....有高手看了小弟的贴子,请帮忙回复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你接上去以后系统会自动识别的,不用担心,按你原有的点顺序往下编就OK了;

如果你再加上模拟量模块的话,就要看你的模块放在哪个位置了.

最好是先加上8ER,在它的后面再加A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