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新手寻求帮助:plc控制系统怎样选开关电源

楼主(2007-03-29):
我是新手,还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三菱plc: fx3u-64MT/ES 控制3个电机。

伺服 电机:HF-SE152(额定功率1500KW)步进电机:86BYG(DC24V-80V,AC18-60V,相电流3.1-8.4A),110BYG(AC70-130V,3.1-8.4A)

初步设计选用:

1相供电,

选隔离变压器1:1 ,主要给PLC供AC220V (PLC功率45W),和控制电路用电(继电器控制等)

变压器220/110V 容量1000VA (110*8.4=924VA),给110BYG步进电机供电

开关电源:DC24v, A,作为PLC的输出供电电源。

现在的主要想请教的问题是:这几个供电设备的容量怎样选?

另外开关电源的输入是否应该接在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步进电机86BYG驱动器如果选DC24V供电,可以直接接在开关电源上吗?还是选用带抽头变压器输出AC30V,AC110V给两个步进电机供电。

还有触摸屏的电源我打算用PLC的自带DC24V电源,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三菱plc: fx3u-64MT/ES 控制3个电机。

伺服 电机:HF-SE152(额定功率1.5KW)

步进电机:86BYG(DC24V-80V,AC18-60V,相电流3.1-8.4A),开关电源:DC24v, 10 A

110BYG(AC70-130V,3.1-8.4A)

1相供电,

选隔离变压器1:100W,主要给PLC供AC220V (PLC功率45W),和控制电路用电(继电器D24V控制等)

变压器220/110V 容量1000VA (110*8.4=924VA),给110BYG步进电机供电

开关电源作为PLC的输出供电电源too。还有触摸屏的电源也用DC24V电源

网友B:
非常感谢zhang_zhengping前辈的解答。

不过还有些疑问:

1开关电源的容量10A,是否够?

PLC输出电流0.5A/点,0.8A/4点,1.6A/8点,大概12个电磁阀(3W)输出,还有2个指示灯和4个继电器,输出总电流应该大于4A吧!另外86BYG(DC24V-80V,AC18-60V,相电流3.1-8.4A),电流按照8.4A,则总的电流应该大于13A吧!

2开关电源的输入AC220V,是直接接外供电电压,还是接到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上。

PLC附带的硬件手册里开关电源是接到变压器上的。有没有这个必要呢!这样隔离变压器的容量就要加大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