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GX DEVELOPER 8 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7-03-29):
打开软件,新建图的话,怎么会跳出错误来.是不是驱动器/路径没设好,还是别的原因....

希望大家帮助我一下,.谢谢

网友:
你要按提示安装才行

先在以 E 开头的那文件夹里运行一下SETUP.EXE

然后才能再运行安装程序!

楼主:
对的啊,我已经装好的.就是创建新工程时,选择PLC系列,PLC类型后按确定,就是跳出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名设置要不要设置启动路经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 情况啊所以到现在也没有装上DEVELOP-8.0.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一下啊

网友:
你的DEVELOP-8.0.安装在那 个盘;你打开工程后是要指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