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自控

楼主(2007-03-30):
锅炉的DCS系统中用那种PLC 好啊

网友A:
A-B的 最好是S7-400 哈哈~~~~

网友B:
用的着S7-400吗。有点浪费哦

网友C:
300就可以,我们25T以下型号都用300系列,点不多用200CN也可,效果很好,非常成熟。

网友D(2009-06-05):
也可以用300cpu加EM277走DP总线方式挂200模块,更经济,而且性能不变,南通万达锅炉就是这样做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