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那个OMR手册里的PDF格式用什么打开啊!!

楼主(2007-04-04):
我昨天在这下载区下载了那个OMR手册,,里面有个PDF格式用什么打开啊!!请谁来指教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说啊 ,,我每次 发言都没人解释的。。嘿,,,这种论拓本都没怎么意思了。。。

网友:
是PDF文件用PDF阅读器就可以打开,你在google中输入PDF三个字符看看

网友:
你可以用WINRAR解压缩软件来打开,试试看

版主注:这位仁兄方法不可行。
[此贴子已经被oja911于2007-4-4 21:56:46编辑过]

网友:
是PDF文件用PDF阅读器就可以打开,可以使用adobe reader 就进行了。当然还有 Adobe Acrobat。还有第三方软件。推荐使用Adobe Acrobat。具有PDF编辑功能。

楼主:
我下载了adobe reader就可以了,谢谢哦

网友:
用PDF工具打开,Adobe Reader或者FixRead都可以

楼主(2007-05-09):
恩,, 知道了。,谢谢

网友(2007-11-18):
PDF文件是常见的文件格式,用adobe Acrobat不仅可以打开pdf文件,还可编辑成所需要的文件,安装了此软件后,很多软件编出的程序都可打印成PDF文件,尤其是plc程序都可方便地变成PDF文件格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1-18 10:55:0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