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OMRON CP1H XA型的PLC连机连不上?

楼主(2007-04-04):
有谁用过OMRON 的CP1H XA型的PLC的,我总是连机连不上的
[此贴子已经被oja911于2007-4-6 15:51:35编辑过]

网友A:
不知道是何种联机不上?请详细描述!

网友B:
总是会显示ERR的,设置里都改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显示端口错误,可我用的是USB的不会有错误的啊,不明白的?

网友A:
不知道你的CP1H USB驱动装没有? 装得USB驱动只针对上一次安装时的那个USB口。就是说每次都使用那一个口。或者你给每个USB口都装USB驱动。

还有显示ERR是在什么低方显示的?或者截个图上来就行了。

网友C:
我开始用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是你的USB没有驱动,要驱动你在安装软件下面的USB驱动程序,只要安装一次就好了,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的啊,以前用的是好的,连得上的,现在一直都有连不上的

网友A:
换根USB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