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cx-one和cx-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4-06):
各位大哥,cx-one和cx-p有什么区别?
[此贴子已经被oja911于2007-4-6 15:54:13编辑过]

网友A:
cx-one当中包含了CX-P软件,就好象OFFICE和WORD的关系吧,具体我也

不怎么明白,还需要学习

网友B:
cx-one当中包含了CX-Programmer软件,还有CX-Simular(仿真),CX-Designer(HMI编程);

CX-Motion,CX-Postion,CX-Drive(运动驱动类);

CX-Interator,CX-Protocol,CX-Profibus(网络设置);

CX-Thermo;CX-ProcessTool(过程控制,温控设置);

等;说白了就是一个AIO(ALL IN ONE)的软件包。

网友C(2007-08-04):
??:(oja911)cx-one?????CX-Programmer??,...

谢谢!太好了,我是一个新手,刚下了一个软件,英文版的,看不懂,请高手指教一下.CX-server SYSMAC-cpt这两个软件是干什么的?谢谢!我的邮箱是:mxbtssf@yahoo.com.cn

网友D(2008-12-29):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