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LC初级培训教材 第二章及完整下载

楼主(2007-04-07):
第二章   CPM1A的性能规格和区域分配
一、 CPM1A的性能规格
性能规格

控制方式<o:p></o:p>
存储程序方式<o:p></o:p>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o:p></o:p>
循环扫描方式和即时刷新方式并用<o:p></o:p>
编程语言<o:p></o:p>
梯形图方式<o:p></o:p>
指令长度<o:p></o:p>
1步/1指令、1~5步/1指令<o:p></o:p>
指令种类<o:p></o:p>
基本指令<o:p></o:p>
14种<o:p></o:p>
应用指令<o:p></o:p>
79种  139条<o:p></o:p>
处理速度<o:p></o:p>
基本指令(LD)<o:p></o:p>
0.   72us~17.2μ<o:p></o:p>
应用指令<o:p></o:p>
MOV指令16.3μs<o:p></o:p>
程序容量<o:p></o:p>
2048字<o:p></o:p>
最大I/O点数<o:p></o:p>
10点、20点、30点、40点<o:p></o:p>
输入继电器<o:p></o:p>
00000~00915<o:p></o:p>
输出继电器<o:p></o:p>
01000~01915<o:p></o:p>
内部辅助继电器<o:p></o:p>
512点:20000~23115(200CH~231CH)<o:p></o:p>
特殊辅助继电器<o:p></o:p>
384点:23200~25515(232CH~255CH)<o:p></o:p>
暂存继电器TR<o:p></o:p>
8点:TR0~8<o:p></o:p>
保持继电器HR<o:p></o:p>
320点:HR0000~1915(HR00~HR19CH)<o:p></o:p>
辅助记忆继电器AR<o:p></o:p>
256点:AR0000~1515(AR00~15CH)<o:p></o:p>
链接继电器LR<o:p></o:p>
256点:LR0000~1515(LR00~15CH)<o:p></o:p>
<o:p></o:p>
定时器/计数器TIM/CNT<o:p></o:p>
<o:p></o:p>
<o:p></o:p>
128点:TIM/CNT000~127<o:p></o:p>
<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100"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100 m</st1:chmetcnv>s型:TIM000~127(号数与<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10"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10 m</st1:chmetcnv>s型共用)<o:p></o:p>
<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10"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10 m</st1:chmetcnv>s型(高速定时器):TIM000~127<o:p></o:p>
减法计数器、可逆计数器<o:p></o:p>
数据存储器DM<o:p></o:p>
可读/写<o:p></o:p>
1002字(DM0000~0999、1022~1023)<o:p></o:p>
故障履历存入区<o:p></o:p>
22字(DM1000~1021)<o:p></o:p>
只读<o:p></o:p>
456字(DM6144~6599)<o:p></o:p>
PC系统设定区<o:p></o:p>
56字(DM6600~6655)<o:p></o:p>
输入中断<o:p></o:p>
2点(10点)4点(20点及以上型)<o:p></o:p>
间隔定时中断<o:p></o:p>
1点(0.5~<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319968"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319968 m</st1:chmetcnv>s、单触发模式或定时中断模式)<o:p></o:p>
停电保持功能<o:p></o:p>
保持继电器HR、、辅助记忆继电器AR、计数器CNT、<o:p></o:p>
数据内存(DM)的内容保持<o:p></o:p>
内存后备<o:p></o:p>
快闪内存:用户程序、只读数据内存(无电池保持)<o:p></o:p>
超级电容:读/写数据内存、保持继电器、辅助记忆继电器、计数器(保持20天/环境温度<st1:chmetcnv SourceValue="25"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25°C</st1:chmetcnv>)<o:p></o:p>
自诊断功能<o:p></o:p>
CPU异常(WDT)、内存检查、I/O总线检查<o:p></o:p>
程序检查<o:p></o:p>
无END指令、程序异常(运行时一直检查)<o:p></o:p>
高速计数器<o:p></o:p>
1点 单相5KHZAK 或两相2.5KHZ(线性计数器方式)  当前值248(L)、249(H)CH递增模式:0~65535(16位)、增减模式:-32767~32767(16位)<o:p></o:p>
脉冲输出<o:p></o:p>
1点 20HZ~2KHZ(单相输出:占空比50%)<o:p></o:p>
快速响应输入<o:p></o:p>
与外部中断输入共用(最小输入脉冲宽度<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2"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0.2 m</st1:chmetcnv>s)(不经滤波)<o:p></o:p>
输入时间常数<o:p></o:p>
可设定<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1"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1m</st1:chmetcnv>s/<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2"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2 m</st1:chmetcnv>s/<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4"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4 m</st1:chmetcnv>s/<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8"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8 m</st1:chmetcnv>s16/16 ms/<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32"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32 m</st1:chmetcnv>s/<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64"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64 m</st1:chmetcnv>s/<st1:chmetcnv UnitName="m" SourceValue="128" HasSpace="Tru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1" TCSC="0" w:st="on">128 m</st1:chmetcnv>s中的一个(输入滤波时间常数设定)<o:p></o:p>
模拟电位器<o:p></o:p>
2点(0~200)<o:p></o:p>

二、输入输出规格
①输入单元000~009CH
输入阻抗:IN00000~00002为2KΩ,其它为4.7 KΩ
输入电压:DC24V+10%、-15%
ON电压:最小  DC14.4V
OFF电压:最大  DC5.0V
ON及OFF响应时间(IN00000~00002作为高速计数器使用时除外):1~128ms以
                   下可选,缺省为8 ms
IN00000~00002作为高速计数器使用时响应时间:200μs左右(可满足高速计数频率单相5KHZ、两相2.5KHZ)的要求
IN00003~00006作为中断输入时响应时间为0.3 ms以下(从输入ON开始到执行中断处理子程序为止的时间)
    输入单元是可以把外部输入设备的信号直接取到PLC内部的继电器,当CPU及输入
单元装入时,方有输入继电器的动作。
     输入继电器可以作为程序中的接点或通道数据使用。
     在程序中继电器号的顺序及常开/常闭接点的使用次数是没有限制的,但要注意:请
不要对输入继电器的号数使用输出命令。
   ②输出单元010~019CH
断电器输出型:最大开关能力AC250V/2A  DC24V/2A  公共端4A
              最小开关能力DC5V、10mA
              继电器寿命:电气寿命:阻性负载30万次
                                   感性负载10万次
                                   机械寿命:2000万次
                                  ON响应时间:15mS以下
                                  OFF响应时间:15 mS以下
晶体管输出型:最大开关能力:24VDC+10% -15%   300 mA
              最小开关能力:10 mA
              ON响应时间:0.1 mS以下
              OFF响应时间:1 mS以下
    输出单元可以把PLC内部程序执行结果送到外部。
输出点在程序中,可以作为继电器线圈接点及通道数据使用:在程序中输出继电器的号数使用顺序、常开/常闭接点的使用次数均没有限制。
在编程过程中注意不要对同一个输出继电器重复使用两次输出命令。
由于论坛限制无法继续发下来,以下是完整版
[upload=rar]viewFile.asp?ID=882[/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7 12:45:25编辑过]

网友:
观察楼主好几天了,看来楼主在欧姆龙PLC方面水不浅啊!应该算是高手啊!

网友(2007-08-29):
好 我用过

网友(2010-04-01):
我刚刚注册,谢谢你的资料。

我刚刚注册,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2011-04-19):
谢谢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