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按钮开关控制一个电磁阀,求PLC编程.

楼主(2007-04-15):
要求:只有两个按钮同时在0.5S内按下,电磁阀动作;两个按钮只要有一个比另外一个先按下超过0.5S,电磁阀不动作。求最简单的编程方案.

网友A:
就是双手(时间0。5s的延时)

网友B:
{$retitle}

为什么要同时按呢,把按钮串起来不就行了吗!这样按一个按钮不工作,一定得两个按才行,不管先后如果一定要延时0.5秒的话,可以将每个按钮都加一个0.5秒的有效延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28 6:57:57编辑过]

网友C:
我用的是三菱fx 系列编程语言实现的,望检验:

LD X0

LD M0

ANI X2

ORB

OUT M0

OUT T0 K5

LD X1

LD M1

ANI X2

OUT M1

OUT T1 K5

LD M0

AND M2

ANI T0

ANI T1

LDI X2

AND Y0

ORB

OUT Y0

END